[protel] 串扰最小化通用设计原则

楼主(2013-07-24):
设计原则:
33、对十微带线或带状线来说,保持相邻信号路径的间距至少为线宽的2倍。

34、使返回路径中的信号呵能经过的突变最小化。

35、如果在返回路径中必须跨越问隙,则只能使用差分对。决不能用离得很近的单端信号布线跨越间隙。

36、对于表面线条来说,使耦合长度尽可能短,并使用厚的阻焊层来减小远端串扰。

37、如果远端串扰很严重的话,在表面线条的上面添加一层厚的叠层,使其成为嵌人式微带线。

38、对于远端串扰很严重的耦合长度很长的传输线,采用带状线布线。

39、如果不能使耦合长度短于饱和长度,则不用考虑减小耦合长度,因为减小耦合长度对于近端串扰没有任何改善。

40、尽可能使用介电常数最低的叠层介质材料,这样做可以在给定特性阻抗的情况下,使得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间的介质厚度保持最小。

41、在紧耦合微带线总线中,使线间距至少在线宽的2倍以上,或者把对时序敏感的信号线布成带状线,这样可以减小确定性抖动。

42、如果要求隔离度超过-60DB,应使用带有防护布线的带状线。

43、通常使用2D场求解器来估算是否需要使用防护布线。

44、如果使用防护布线,尽量使其达到满足要求的宽度,并用过孔使防护线与返回路径短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沿着防护线增加一些短接过孔,这些过孔并不像两端的过孔那样重要,但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45、使封装或接插件的返回路径尽量宽、尽量短可以减小地弹。

楼主:
46、使用片级封装而不使用更大的封装。

47、使电源平面和返回平面尽量接近,可以减小电源返回路径的地弹噪声。

48、使信号路径与返回路径尽量接近,并同时与系统阻抗相匹配,可以减小信号路径中的地弹。

49、避免在接插件和封装中使用共用返回路径。

50、当在封装或线接头中分配引线时,应把最短的引线作为地路径,并使电源引线和地引线均匀分布在信号线的周围,或者使其尽呈接近载有大量开关电流的信号线。

51、所有的空引线或引脚都应接地。

52、如果每个电阻都没有独立的返冋路径,应避免使用单列直插封装电阻排。

53、检查镀层以确认阻焊盘在过孔面上不存在交叠;在电源和地平面对应的出砂孔之间都留有足够的空间。

54、如果信号改变参考平面,则参考平面应尽量靠近信号平面。如果使用去耦电容器来减少返回路径的阻抗,它的电容值并不是最重要的,应选取和设计具有最低回路电感的电容才是关键。

55、如果有大量信号线切换参考平面,就要使这些信兮线的过孔彼此之间尽量远离,而不是使其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56、如果有信号切换参考平面,并且这些平面间具有相同的电压,则尽量将信号线过孔与返回路径过孔放置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