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一个网络中信号质量问题最小化

楼主(2013-07-24):
设计原则:
1、使用可控阻抗布线。

2、理想情况下,所有的信号成使用低电压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3、如果使用不同的电压平面作为信号的参考平面,则这些平面之间必须是紧耦合。为此, 用最薄的介质材料将不同的电压平面隔开,并使用多个电感量小的去耦合电容。

4、使用2D场求解器计算给定特件阻抗的叠层设计规则,其中包括阻焊层和布线厚度的影响。

5、在点到点拓扑结构中,无论单向的还是双向的,都要使用串联端接策略。

6、在多点总线中要端接总线上的所有节点。

7、保持桩线的时延小于最快信号的上升时间的20%。

8、终端电阻应尽可能接近封装焊盘。

9、如果10PF电容的影响不要紧,就不用担心拐点的影响。

10、每个信号都必须有返回路径,它位于信号路径的下方,其宽度至少足信号线宽的3倍。

11、即使信号路径布线绕道进行,也不要跨越返回路径上的突变处。

12、避免在信号路径中使用电气性能变化的布线。

13、保持非均匀区域尽量短。

14、在上升时间小于1ns的系统中,不要使用轴向引脚电阻,应使用SMT电阻并使其回路电感最小。

15.当上升时间小于150ps时,尽可能减小终端SMT电阻的回路电感,或者采用集成电阻 以及嵌入式电阻。

16、过孔通常呈容性,减小捕获焊盘和增加反焊盘出砂孔的直径可以减小过孔的影响。

17、可以考虑给低成本线接头的焊盘添加一小电容来补偿它的高电感。

楼主:
18、在布线时,使所有差分对的差分阻抗为常一常量。

19、在差分对中尽量避免不对称件,所有布线都应该如此。

20、如果差分对屮的线间距发生改变,也应该调整线宽来保持差分阻抗不变。

21、如果在差分对的一根线上添加一根时延线,则应添加到布线的起始端附近,并且要将这一区域内的线条间进行去耦合。

22、只要能保持差分阻抗不变,我们可以改变差分对的耦合状态。

23、一般来说,在实际中应尽虽使差分对紧耦合。

24、在决定到底采用边缘耦合差分还是侧向耦合差分对时,应考虑布线的密度、电路板的厚度等制约条件,以及销售广家对叠层厚度的控制能力。如果做得比较好,它们是等效的。

25、对于所有的板级差分对,平面上存在很大的返冋电流,所以要尽量避免返回路径中的所有突变。如果有突变,对差分对中的每条线要做同样的处理。

26、如果接收器的共模抑制比很低,就要考虑端接共模信号。端接共模信号并不能消除共模信号,只是减小它的振铃。

27、如果损耗很重要,应使用尽可能宽的信号线,不要使用小于5mil的布线。

28、如果损耗很重要,应使布线尽量短。

29、如果损耗很電要,尽量做到使容性突变最小化。

30、如果损耗很重要,设汁信号过孔使其具有50欧的阻抗,这样做意味着可以尽可能减小桶壁尺寸、减小捕获焊盘尺寸、增加反焊盘出砂孔的尺寸。

31、如果损耗很重要,尽可能使用低损耗因子的叠层。

32、如果损耗很重要,考虑采用预加重和均衡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