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串扰小结

楼主(2013-07-24):
1、串扰与两个或多个信号/返回回路之间的容性耦合和感性耦合有关。它通常都很大,足以引起许多问题。

2、返回平面是宽平面时,串扰最低。这时,容性耦合与感性耦合相当,两者都必须被考虑。

3、串扰主要是由于边缘场的耦合,所以减小串扰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增大信号路径之间的距离。

4、与信号路径相邻的静态线上的近端噪声和远端噪声的特征是不同的。近端噪声与容性耦合电流和感性耦合电流的总和有关,远端噪声与容性耦合电流和感性耦合电流的差有关。

5、对于总线中耦合的最坏情况,为了保持近端噪声小于5%,50欧传输线间的距离应至少为线宽的两倍。

6、耦合长度等于上升边的空间时延时,近端噪声将达到最大值。

7、远端噪声与耦合长度的时延和上升时间的比值成正比。对于一对间距等于线宽的微带线当耦合长度的时延等于上升时间时,远端噪声约为4%。

楼主:
8、在紧耦合总线中,只考虑受害线两边最近的两条攻击线,就可以包括95%耦合噪声。

9、带状线中没有远端串扰。

10、如果要求有非常高的隔离度,就应使用有防护布线的带状线,这时隔离度可以大于 -160DB。

11、在有些封装和接插件中互感在耦合噪声中占主导地位。随着上升时间减小,信号返回路径的回路间的最大容许互感量也会减小。这将使设计高速性能的器件变得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