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教程--同页及不同页网络互连

楼主(2013-07-24):
一、ORCAD同页面中网络连接
在同一页面中,可以对连线进行命名操作。当两根线的名称完全一样时,代表着这两根线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ORCAD中,对连接线的命名操作步骤如下:

使用快捷键‘N’或是工具图标,即可出现下图所示画面:

将网络名放在线上,具体效果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两根线均为“PCI_ADDR0”,代表着这两根线是连接在一起的。

以上即为ORCAD同页面下网络互连方法。

楼主:
二、ORCAD中不同页面的网络连接
很多原理图内容较多,此时同一个工程内有较多的页面,不同页面之间有较多的网络互连。

不同页面的网络互连方法如下:

选择右侧工具栏中的place off-page connector 命令,即弹出下图所示界面:

楼主:
根据信号的流向,选择合适的图标,放在原理图页面上,具体效果如下图所示:

双击上图红色的部分,弹出如下窗口:

对此网络命名。

当不同的页面均有此分页符时,代表着在这几个不同页面间,同名网络是互连的,否则将不能成功导出网表。

网友A(2013-10-31):
不同页的相同Power 和 GND需要这个 off-pager connector吗

网友B(2018-02-24):
我想看看到底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