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PSPICE仿真建模方法及步骤

楼主(2013-07-24):
对于一些比校大的公司,如TI、ADI、NXP等,一般在官网上会有对应元器件的PSPICE模型库文件。但是此库文件需要进行一些相关的修改才在PSPICE中使用。

以下以TI官网上的模型为例,说明修改设置步骤(其他公司的模型会略有不同):

1、从官网上找到模型库文件,并下载;

2、打开AMS Model Editor软件,并新建一个文件(File->new),并保存在一定的路径下,具体可如下图所示:

3、选择Model->Import命令,导入从官网上下载的模型,其格式为MOD;

4、再选择File->Export to Capture Part Library,弹出Create Input Model Library,具体如下图所示:

楼主:
通过此步骤,由lib格式库文件,转为olb格式的库文件,若成功,则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5、打开PSPICE软件,并打开此olb格式的库文件,双击此元件,此时出现图形界面,具体如下图所示;

6、根据MOD格式库文件里面的元件引脚定义,(如下图所示)重新编辑此元件.

楼主:
根据上图可知,引脚的名称为固定的,不能进行修改。但是可以通过在PSPICE中设置,使引脚的名称不显示。

其后,再采用TEXT的方式进行标注,这样,可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楼主:
7、保存此文件。此时可通过PSPICE进行调用了。

8、在调过仿真过程中,若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ERROR -- Subcircuit THS4231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

此原因为未对此芯片配置库文件。

可通过如下方法解决此问题。

打开Simulation Settings->Configuration Files。在左侧的Category选项中选择Library,添加该芯片的lib格式的库文件即可。

网友A(2014-12-03):
AMS Model Editor

楼主顺便把这个软件贡献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