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 9.0的简单应用

楼主(2013-07-24):
1、 双击桌面quartus II 图标,如下图所示,启动Quartus II 软件。

2、 打开后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3、 开始新建一个工程,点击【File>New Project Wizard】使用向导创建工程,如下图所示:

楼主:
4、 启动项目向导,如下图所示,点击 【Next】按钮进入下一步。

楼主:
5、 进行项目文件位置、名称及顶层实体名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6、 下面我们用一个底板上的16位LED实验作为实例。如下图所示:

楼主:
7、 设置好名称和项目位置后点击 【Next】 按钮,进入下图所示界面,这里我们可以将已经写好的文件添加进来。

楼主:
8、 这里我们将已经写好的led_b.v 添加进来,点击【 File name:】后面的【】按钮,添加【D:\EP1C12_D\LED_EX\sour\led_b.v】文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9、 找到led_b.v后如下图所示,点击【 Add】按钮将led_b 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楼主:
10、 添加好文件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选择芯片型号,这里我们选择与开发板对应的芯片:EP1C6Q240C8或EP1C12Q240C8,如下图所示:

楼主:
1、 点击【 Next】进入下一步,按默认的综合、仿真和时序分析工具即可,点击【Next】按钮入下一步:

楼主:
12、 全部设置好后会出现一个设置总揽,如下图所示,点击【 Finish】结束向导,如下图:

楼主:
13、 设置完后进入QuartusII 界面,如下图所示:

楼主:
14、接下来尚需进行一些设置,在左侧的芯片名称上点右键选择【 Device】对芯片的一些属性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15、打开设置界面后点击 【Device & Pin Options】 按钮,如下图:

楼主:
16、打开 【Device & Pin Options】界面后找到【 Unused Pins】选项卡,可以看到默认设置下,没有使用到的管脚是作为输出下拉到地的,这里需要修改为作为高阻态或者叫三态输入,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外部逻辑。

楼主:
17、点击下拉列表选择【 As input tri-stated】,如下图,将未使用的管件全部设为输入高阻态。

楼主:
18、设置好后如下图所示,点击 【确定】 按钮确认修改。

楼主:
9、回到【Settings】界面后,如下图所示,其余设置均无需修改,点击 【OK】按钮确认,退出设置。

楼主:
20、回到Quaruts 主界面,点击中间的文件列表项,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添加的文件 led_b.v 已经在文件列表里面,可以打开直接修改。在这里还可以添加/删除文件。
module led_b(clk,reset_n,led,dig); //底板的16位流水灯的程序 input clk,reset_n;output [15:0]led; //输出的16位的LED灯 output [7:0] dig; //输出到八位数码管的位选 reg [15:0]led; //定义LED延时的计数器 reg [31:0]cnt;assign dig=8'hff; //关闭数码管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beginif(!reset_n) //异步复位begincnt<=0;led<=16'b1111_1111_1111_1110; //复位是16位LED的状态 end else if(cnt!=4000000)cnt<=cnt+1; else begin led[15:1]<=led[14:0];led[0]<=led[15]; //LED数据的向左位移,形成流水灯 cnt<=0;endendendmoduleled_b 就是实体名,跟文件名要同名。

楼主:
21、编写好程序文件后或者导入程序文件后需要先编译一次看是否有语法或者逻辑错误,点击 开始编译,如果有错则需要进行修改,如果程序没错,将会弹出编译后的一些信息,如使用了多少逻辑门,占用了多少资源等,可以根据此信息来选择适合的芯片来设计相关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楼主:
22、语法编译通过后就可以对管脚进行分配了,点击按钮进入 Assignment Editor 界面,将输入与输出分配到相应的管脚,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TCL文件自动分配引脚。

楼主:
23、管脚分配完成后还需要进行编译,点击再次进行编译,提示是否需要保存修改后的管脚分配,点击【 是 】按钮保存修改,如果没有错误则可以顺利编译并显示资源使用信息。

楼主:
24、编译成功后接下来需要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目标板进行验证,点击 Programmer 按钮,如果没有选择下载线的类型则会提示 No Hardware,如下图:

25、点击 【Hardware Setup…】按钮进行下载线的选择,如下图所示,这里可以选择 USB-Blaster 下载线【使用USB 接口】或者是ByteBlaster 下载线【使用并口来下载】,如下图所示:
注意:首次使用USB 下载线之前需要先安装驱动程序,USB 下载线驱动安装请参考光盘里面的相关教程。

楼主:
26、这是需要将下载线连到板子的JTAG 口并给板子上电,并在下载选项里面 Program/Configure 打钩,点击【Start】开始下载,下载过程有进度条可以显示。

楼主:
27、下载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28、验证:程序下载成功后,我们会看到底板上的LED1—LED15依次亮起。说明程序编写和下载成功!
29、进一步的学习请研究光盘的范例和quartusII 软件操作方面的指导,或者是VHDL 或者是Verilog 语言教程。

网友A:
表示楼主发得这些东西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楼主发得这些东西是正确的

谢谢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多多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啦

谢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辛苦了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顶起!

:handshake

网友E:
很熟悉的每一个界面,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熟悉的每一个界面,谢谢啦!

其实那个默认输入三态或者到地影响多大很难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熟悉的每一个界面,谢谢啦!

多多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那个默认输入三态或者到地影响多大很难说吧?

这个是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那个默认输入三态或者到地影响多大很难说吧?

引脚电流也不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建议的。

嗯,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脚电流也不少的。

功耗确实也是个问题,没想到,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功耗确实也是个问题,没想到,学习了~

欢迎常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欢迎常来

谢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耗确实也是个问题,没想到,学习了~

关键还是板子容易发热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还是板子容易发热的。

嗯,是的,功耗大了自然就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是的,功耗大了自然就热了

三态一般都会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笑,这个软件的确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态一般都会设置的。

嗯,教程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之前只想到干扰的事,忘了电流的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教程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之前只想到干扰的事,忘了电流的事了

嗯,有时候要多注意一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要笑,这个软件的确很好用。

这个软件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教程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之前只想到干扰的事,忘了电流的事了

因为以前遇到过的,所以会注意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教程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之前只想到干扰的事,忘了电流的事了

多多分享经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嗯,有时候要多注意一下啊

两位版主很给力,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多分享经验的。

两位版主很给力,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位版主很给力,赞~

感谢您对EDA版面的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谢您对EDA版面的支持

以后一定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