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Xilinx ISE 12.4的简单应用

楼主(2013-07-24):
1、双击桌面Xilinx ISE图标,如下图所示,启动ISE软件。

2、打开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楼主:
3、开始新建一个工程,点击【File—NewProject…】或【NewProject…】使用向导创建工程,如下图所示:

在该界面输入工程名、选择工程存放路径、选择顶层模块类型,其中顶层模块类型有硬件描述语言(HDL)、原理图(Schematic)、SynplifyPro默认生成的网表文件(EDIF)、Xilinx IP Core和XST生成的网表文件(NGC/NGO)这四种选项,这里我们使用Verilog模块作为顶层输入,所以选HDL。点击【Next】。

楼主:
4、接下来是所选用芯片的一些属性设置,开发板用到的是Spartan3E系列的XC3S400-PQ208的芯片,请按如下图所示设置:

楼主:
5、最后向导会将前面的选择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出来,如果有选错或者设置不对的地方可以返回进行修改,修改好后点击【Finish】按钮结束向导

楼主:
6、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空的工程,该工程尚不包含任何源文件和管脚约束,如下图所示,请保存该工程,下面我们将基于这个公的工程来进行学习和操作。

接下来,需要创建一个Verilog源码文件,可以用任何的文本编辑器来进行输入,输入完毕后保存为led_c.v,位置放在上面创建的工程路径下。
注意:也可以从配套光盘里面直接拷贝到工程路径下

楼主:
7、 接下来,我们要把编好的led_c.v文件添加到前面创建的空的工程里面,回到从前创建的工程或者打开保存的led_c.xise工程,在工程主芯片的名称上右键选择【Add Source…】,如下图所示:

楼主:
8、 选择前面编好的led_c.v文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9、 导入文件出现如下图所示对话框,点击【OK】添加文件。

楼主:
10、添加led_c.v文件后,ISE如下图所示:

楼主:
11、创建管脚约束文件。
在源代码窗口中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New Source,然后选择 ,输入文件名,点击【Next】。在弹出的窗口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Finish】。

楼主:
软件会自动打开约束文件编辑窗口,输入以下代码,点击保存。

楼主:
2、回到ISE 主窗口, 展开ISE 窗口左边中部的 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

楼主:
13、在上点右键选择属性Properties…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14、打开属性设置窗口,大部分按默认设置即可,找到左边的第二项,将其右侧对应的设置由默认的Pull down 改为Float,如下图所示,设置好此项后点击 OK 按钮确认退出:

楼主:
15、回到ISE 左侧中部的,展开可以看到其子项,该项功能为将编译好的文件下载到CPLD/FPGA 芯片内部,双击该项,ISE 将对工程进行编译综合,如下图所示:

楼主:
16、编译完成后弹出ISE IMPACT 下载窗口,如下图所示。

楼主:
17、在下载窗口点击 或【Eidt---àLaunch Wizard】弹出如下所示的图,点击【OK】进行自动JTAG扫描。

楼主:
18、如下窗口,是否继续分配配置文件,点击【YES】。

楼主:
19、弹出分配Flash配置文件的窗口,如图所示。因为这个配置文件需要后面生成,所以关闭这个窗口。

楼主:
20、接下来会弹出配置FPGA 芯片的窗口,可以看到工程目录下已经自动生成了名为led­_c.bit 的配置文件,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烧录文件,这里添加这个led_c.bit 文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21 、添加led_c.bit 后会弹出设置器件编程特性的窗口,这里点击OK 按钮确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楼主:
22、添加好FPGA 配置文件led_c.bit 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23、在FPGA 芯片XC3S100E 上点右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几个选项,这里我们要对FPGA 芯片进行编程,选择第一项 Program… 如下图所示:

楼主:
24、如果下载过程没有错误,在下载结束后会提示蓝色的编程成功信息,恭喜你,到这一步,你的第一个程序就已经成功下载到板子上了,这时可以看到板子上的流水灯已经在跑起来了!

楼主:
25、这时,如果你将开发板断电再重新上电,可以看到板子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刚才下载到FPGA的程序在重新上电后就没有了,别担心,这个是FPGA 芯片的正常现象,由于FPGA 在刚上电启动时会去读取配置芯片的数据,将配置芯片的数据读入FPGA 后在再运行,所以下面我们需要FGPA 的配置芯片XCF02S 进行编程。
接下来我们要将 ledwater.bit 转换为 mcs 格式的配置文件写入到 xcf02s 里面。
回到ISE 工程的Boundry Scan 窗口,可以看到左侧上部有几个编程选项,双击其中的项,如下图所示:

楼主:
26、点击,设置点击,再点击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设置烧写文件路径为工程路径,设置文件名为工程名。设置如下图所示,完成设计点击【OK】

楼主:
7、弹出添加器件的窗口,点击【OK】。

楼主:
28、接着是添加需要转化的.bit 文件,选择led­_c.bit,如下图:

楼主:
29、询问是否添加另外一个文件,选择 No ,如下图:

楼主:
30、接下来的信息框提示已经结束了文件的添加,点击 OK 确认即可,如下图:

楼主:
31、将ISE 左侧中部可以看到有项,双击该项即可生产PROM 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

楼主:
32、生成PROM 配置文件成功。

楼主:
33、回到Boundary Scan 窗口,在XCF02S 上双击,找到刚生成的led_c.mcs 文件,如下图:

楼主:
34、类似FPGA 主芯片下载,在XCF02S 上点右键选Program… 如下图所示:

楼主:
5、开始编程,PROM 的编程速度会慢些,请耐心等待几十秒钟,下载结束后可以重新上电试试,可以看到,流水灯已经按预期跑了起来。

楼主:
编程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

你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

多多指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啦

谢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看看

谢谢支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的。

感谢小梅,不错

网友B:
版主能不能做一个关于CCS的类似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小梅,不错

感谢猴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啦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不能做一个关于CCS的类似的教程?

这个应该有吧,改天找到分享一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猴哥的。

: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有吧,改天找到分享一下的。

希望早点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早点找到

您分享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早点找到

还用我们来分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有吧,改天找到分享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ndshake

网友F(2015-08-12):
我用的是spartan3e系列的xc3s500e的芯片,我是刚接触,请问按照你的这个教程来说,我的管脚如何配置?我实在看不懂啊,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请问你有教程可以让我学习一下或者有什么入门心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