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M35的can测试问题

楼主(2013-07-24):
由于设计需要,对F28m35的CAN进行学习,并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在内部回环测试模式的时候发送和接收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外部测试的时候,就只有发送没有接受,有那位知道情况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内部回环测试的时候就就是按照TI里面的CAN的例程测试的,没有问题。外部回环测试,是自己编的程序,调试啥的都没有出现错误,就是一直接收不到数据,观察发送的数据都没有问题。我外部的设置是:用CAN0发送,CAN1接收。硬件的链接就是把CAN0口的TX和RX和CAN1口的TX和RX相连接。这样的连接有问题没?还是说必须添加收发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遇到过,不过不是F28M35。我的这个问题出在例程中初始化CAN管脚的那条语句,那两条语句执行后寄存器的值没有变。解决方法是在那两条语句前加几个NOP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D:
等着跟楼主学习啦

网友E:
必须接上驱动器,每次发送完成,需要有一个比特应答位的确认信号

网友F(2016-12-04):
我想实现CAN0与CAN1同时收发,controlsuite里的例程都是CAN0的,现在想测试一下CAN1通道,我把所有CAN0都改成CAN1,相应引脚也配置成CAN1的
    GPIOPinConfigure(GPIO_PD1_CAN1RX);//PD1_GPIO17
    GPIOPinConfigure(GPIO_PD0_CAN1TX);//PD0_GPIO16
但即发不出来,也接收不到,这是为什么?还需要配置其他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