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46倍频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7-25):
1脚高电平表示已经锁住了,但为什么相位比较器两输入信号频率不等

楼主:
实物电路.实物测出来毛都没

E[[BGU689W)]JZ@3(XDZI~Y.jpg (133.57 KB )

楼主:
补充:环路滤波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A:
没人去算,一般用电位器调到锁住,再封蜡或是换固定电阻(不过阻值不好凑)

网友B:
见过用电位器调好后,用热熔胶粘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