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AD817运放总是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什么都不接 只接正负12V电压都会发热

网友A:
你试着让每个通道单独工作一下,看热不热。。。R1/R5/R7不要都焊上,测试那一路的时候就焊上相应的电阻(R1或R5或R7)。。。如果不再出现发热的现象。那你的输入端就得要处理一下了(即:R1,R5,R7前面的连接部分)。。。

网友B(2013-09-27):
正输入不能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