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刚画的PCB,做好样品了,性能测试正常。求拍砖,求优化。

楼主(2013-07-25):
下面是刚设计的一块电路板,拿工厂打样去了,样品测试性能没问题,因为是初次设计电路板。
所以也没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想请大伙指下错误和缺点,我好修改,我希望做出一块比较好的
电路板。

因为没有贴片封装的元器件,所以索性都是直插的了,大伙不要喷我这点。

非常感谢广大朋友对我提出了相当宝贵的建议,谢谢你们。

采纳了网友如下建议:

1,取消画蛇添足的蛇形走线,改为直线。
2,修改LM1的散热片碰到顶层不同网络的两条线。(这条相当重要,我觉得)
3,修改部分丝印字在芯片下面的问题,并加入版本和日期。
4,其他细节。

网友A:
1,铺铜间据是不是小了点?您用的是0.254的间据吧?
2,过孔未阻焊。
3,铺铜上的过孔直接全部连接。

个人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铺铜间据是不是小了点?您用的是0.254的间据吧?
2,过孔未阻焊。
3,铺铜上的过孔直接全部连接。

1,恩,铺铜间距是0.5mm的,可能图上不怎么看的出。

2,过孔在打样的时候有阻焊。(怎么在过孔上设置阻焊?)

3,地的过孔怎么设置规则与地全部连接。

谢谢您的建议,3点都说的很好,我全部接受。

网友B:
rule -->

plane-->

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

planeConnect

网友C:
GND 十字链接太细了点
丝印位置调整 有些都在芯片下面了,焊了器件看不到了
好奇,U1下面的蛇型线干嘛用的?有必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 十字链接太细了点
丝印位置调整 有些都在芯片下面了,焊了器件看不到了
好奇,U1下面的蛇型线干嘛用的 ...

恩,我十字连接加粗一点,丝印位置我调整下。蛇形线没什么大用处,一个外部模拟电压传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

plane-->

谢谢

网友C:
丝印少了版本号 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少了版本号 日期

恩 好 加上日期和版本号,因为开始时试样就没多加什么。谢谢。

网友D:
注意覆铜安全距离和十字强度,另外丝印有的被元件压着

网友E:
那串弹簧比较有型

网友F:
LZ辛苦了,赞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死铜

对,有死铜。没有去死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辛苦了,赞个先

呵呵。还好

网友H:
1、中间那个芯片下面为什么要加蛇形线呢?蛇形线在一般普通PCB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等;你这里是这个作用吗?
2、如果没看错的话,没有加泪滴。建议加下比较好;
3、尽量在电源芯片下面放置过孔散热;而且PCB中过孔的放置实在是没有规律。。。左上边有两个还在边上。。
4、PCB板铜柱边角可以走圆弧形,如此PCB板不会割伤自己或别人。你的是尖尖的直角;
5、左上方的四个TO220的封装应该是晶体管或者稳压芯片吧。。猜想会涉及到大电流。如果是,那么你应该加散热片的固定孔,并且不应该局限于那么一点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中间那个芯片下面为什么要加蛇形线呢?蛇形线在一般普通PCB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1蛇形线是滤波的,我看那边有位置,不走蛇形白不走。
2泪滴加的,可能图上不怎么看的清楚。
3我采纳
4我采纳
5对,是4个是桥路晶体管,因为输出带动下一级电路的电流很小,所以没有考虑加散热片,所以之间间距很小。

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I:
那个蛇形走线是否一定要用?模拟信号输入最好就是越短越好,省得被周围的数字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蛇形走线是否一定要用?模拟信号输入最好就是越短越好,省得被周围的数字信号干扰 ...

谢谢,宝贵建议,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条线,没蛇形,后来怕模拟信号进来的时候有杂波。(模拟信号的电压0-5v不停的变化,当然变化很慢)

朋友你看我那蛇形线需不需要,个人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网友J:
都看的好仔细,我就没有看出什么新的问题。

网友A:
注意到LM1  TO220封装加了散热片。焊接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散热片碰到top层的两根不同网络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到LM1  TO220封装加了散热片。焊接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散热片碰到top层的两根不同网络的线。 ...

对,很好的建议,谢谢,马上修改。

网友K:
初次能设计成这样,真不错了。

网友L:
学习中。。。我今天也刚画了一个PCB,只不过现在还在查找布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M:
不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啊,我就想做的更加好一点而已

网友N:
第一次听书蛇形走线能滤波。。。这走线让我想起高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听书蛇形走线能滤波。。。这走线让我想起高频电路。。。

滤波电感的作用,呵呵

网友O:
就那点电感量,滤啥子频率的波呢? 搞个104  103的都比这强N倍。似是而非的,就不要有。 思路要清晰,目的要明确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宝贵建议,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条线,没蛇形,后来怕模拟信号进来的时候有杂波。(模拟信号的电压0-5v ...

杂波?你已经有个电容滤波了。没必要。即使是需要感性元器件滤波,那也应该串联个真实的电感。如27楼说的,没见过蛇形走线还做滤波的,你能确定你这拐两回线就能有多大感抗呢???走和没走一样。而一般模拟电路中必须用到蛇形走线来充当电感或者天线的,也应该是在一个空白的、远离数字电路的区域画。
相反,你这个正好是在CPU下面,及其容易受到CPU引脚等周围数字电路的高频影响,而你这个正好是为了增加接收高频信号的面积。就像16楼说的那样,你这个等于收音机天线了,周围CPU等数字电路产生的所有脉冲信号都被它收下了。本来进来没杂波的,到IO引脚这全是CPU送的杂波了。真是画蛇添足……
而一般来说,数字电路中的蛇形走线都是为了阻抗匹配。你这根本就不是。

网友P:
Mark  最近也在上手这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杂波?你已经有个电容滤波了。没必要。即使是需要感性元器件滤波,那也应该串联个真实的电感。如27楼说的 ...

说的有道理!
但是不同意其中的蛇形走线可以做阻抗匹配,求解!

网友R:
蛇形走线在高速信号上用得比较多.
比如一个8位并行数据传送,上一次传送的数据是"00000000",这次传送的是"11111111",比如最低位数据走线长过其它的数据走线,在时钟信号作用时,接收到的可能就会是"11111110",所以在高速信号走线时要等长.

以上纯属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杂波?你已经有个电容滤波了。没必要。即使是需要感性元器件滤波,那也应该串联个真实的电感。如27楼说的 ...

谢谢,采纳。我进来的模拟信号一条粗粗的线可以吗?

网友A:
原来的蛇形线,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改在底层走线,这样top层的铺铜(GND)可以隔离元件和这条模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蛇形线,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改在底层走线,这样top层的铺铜(GND)可以隔离元件和这条模拟线。 ...

谢谢,您的几天建议都非常宝贵。依旧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那点电感量,滤啥子频率的波呢? 搞个104  103的都比这强N倍。似是而非的,就不要有。 思路要清晰,目的 ...

朋友,骂的好,我已经修改了。谢谢您宝贵的建议。

网友S:
第一次画成这样  不错了

网友T:
丝印摆放有待完善,丝印的方向最好做到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丝印摆放有待完善,丝印的方向最好做到一致性

好,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说的有道理!
但是不同意其中的蛇形走线可以做阻抗匹配,求解!

请自行百度“蛇形走线 阻抗匹配”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请自行百度“蛇形走线 阻抗匹配”

我并不是要问你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而是问你蛇形走线怎么实现阻抗匹配,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U:
恭喜下
继续努力哟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我并不是要问你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而是问你蛇形走线怎么实现阻抗匹配,能解释一下么? ...

我不是专门做Layout工程师,没做过实际的高速板。我只知道各种EDA软件都可以设置或编程设定网络走线,当实际布线的时候,EDA软件会根据板面情况,判断是否使用蛇形走线等方式走线,以保证负载阻抗和信号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用,可以买本PADS或者CADANCE的进阶或高级方面的教科书,里面专门有约束布局的章节会讲到。Protel和AD方面的教科书我还没见有详细说明的。

ps:当然,也有牛人自己计算的,那只是在我工作中听到的传闻而已,实际没见过真人不用辅助软件就能自行计算好怎么走线的。所以更没法说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不是专门做Layout工程师,没做过实际的高速板。我只知道各种EDA软件都可以设置或编程设定网络走线,当实 ...

1.在设计中可以实现滤波电感这点我不怀疑,因为走线在高频信号条件下本身就可以看做一个电感来处理,简单点来说电流流经蛇形走线时其形状就决定了它可以等同为一个电感(其实电感也是绕着的一个线圈)。
2.另外,走蛇形线容易和其他线交叉错开,而不会像多条直线一起那样容易产生信号间的串扰(其原理和电流产生电场一样)。
3.第三点,高速信号一般要求所有相关走线的线长基本保持一致,为了保持延迟一致,即信号从始端发往终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在低速信号中看不出来,但是当高速信号的波长和走线的长度可以相比拟时,就要考虑信号的迟延问题,否则容易造成信号误触发,信号质量下降等(如建立保持时间余量不够,按照目前PCB的材质及铜厚,可以仿真得到大约120~180ps/inch的迟延)。

网友V:
提不出意见,觉得挺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Q:
1.在设计中可以实现滤波电感这点我不怀疑,因为走线在高频信号条件下本身就可以看做一个电感来处理,简单 ...

不否认你说的这三点作用。但你说的这三点跟你一直追问我的有关系么?还是你回错人了?

网友W:
阻容都是直插的啊,估计不好批量买吧

网友X:
怎全是直插的,上次安捷伦的工程师来对我们说 贴片的可靠性比插得高xx不少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不否认你说的这三点作用。但你说的这三点跟你一直追问我的有关系么?还是你回错人了? ...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搜集了些资料,基本不能说明原因,或者不能自圆其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搜集了些资料,基本不能说明原因,或者不能自圆其说。 ...

:L  “我并不是要问你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而是问你蛇形走线怎么实现阻抗匹配”

我反倒不知道你追问的前半句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并不是要问你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而是问你蛇形走线怎么实现阻抗匹配”

我反倒不知道你追 ...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这个道理。
你就回答我,蛇形走线为什么可以实现阻抗匹配,原理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蛇形走线可以实现阻抗匹配,搜集了些资料,基本不能说明原因,或者不能自圆其说。 ...

阻抗匹配的原理我不跟你解释了。只说实现阻抗匹配的方法:1改变阻抗;2调整信号线。
第一个简单的说就是使用电容或者电感跟负载串联起来。这样简单。但缺点是无法避免元器件在批量生产中存在的个体差异和温漂,而且你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元器件(元器件的值都是标准的30nH、100nH神马的,但实际需要的往往不是标准件)。
第二个调整信号线要就是绕线或者缩短走线,绕线就是蛇形走线,说白了就是用信号线的内阻和绕出的电感量来实现第一种方式。但这个不是像楼主那样随便走走就行,是需要计算的。研究这个,估计可以写篇硕士毕业论文了;或者编程让EDA软件来实现。所以,这个我不会做,不要问我如何实现。有兴趣,建议学一下PADS或者CADANCE的进阶学习。

ps:其实你上面提到的第三点是蛇形走线最常用的。只是当时我回复楼主时候,突然忘了这点怎么描述来着。而之前一直和一个大牛讨论PCB布线中只记得阻抗匹配,就给他写了这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I:
阻抗匹配的原理我不跟你解释了。只说实现阻抗匹配的方法:1改变阻抗;2调整信号线。
第一个简单的说就是使 ...

我还是不太明白,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Q:
我还是不太明白,能说的具体点么?

:L我发下我的语文水平已经到此了。
你是第一个方法不明白还是第二个方法不明白呢?
如果全都不明白请先理解阻抗匹配原理。

网友Y:
过孔别开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