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前端处理,急!

楼主(2013-07-25):
先简单说一下传感器,单端输出0-5V(我以前没见过这么大输出电压的...),输出阻抗从几欧到几K欧,单片机使用ADUC7060,参考电压1.2V,因此需要把0-5V的输入电压转换为0-1V,线性缩小5倍。小弟不才就想出了分压的方法,如图一,图二貌似不太好,求大神们支招,寻找最优解!

网友A:
图一电路结构比较合理。

网友B:
2个电路和在一起就合理了

网友C:
要是能改,改参考电压更好一点,这样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改,改参考电压更好一点,这样误差大。

单片机供电电压2.5V,内部参考电压1.2V,参考电压最大也只能用外部2.5V,唉,不好办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路和在一起就合理了

怎么合一起呢

网友B:
跟随--分压--再跟随

网友D:
就是先用一级运放做跟随,然后电压分压,电路与图一相同,然后,在加一级运放做跟随,可以同时加入低通滤波,这样就完美了
运放可以看看SGM8552,性价比更好些。

网友E:
个人感觉, 下面的图.
当然想要少一个跟随运放, 分压电阻还有考虑信号源的内阻问题.

网友F:
你参考下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1041348536/Image/FG_S%7D]GL$EBNRO%60YKTM]QS6.jpg

网友F:
你加上我qq1041348536

网友G:
要求多少精度?直接电阻串联分压得了.

网友H:
直接一个双运放 第一集反向跟随 第二集方向放大倍数1/3 ok!

网友I:
主要是你这个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不定,有时候到几k,所以下面一个电路图使用时必须考虑分压电阻和运放的选取,如果要求精读较高的话。
所以,我倾向于第一个图。当然,第二个图问题也不大

网友J:
直接一个双运放 第一集反向跟随 第二集方向放大倍数1/3 ok!
这个合理一些  电阻分压噪声大

网友K:
图2也可以,7楼更好

网友L:
信号源内阻,
AD输入阻抗。
所以7楼的想法有道理。

网友M:
0-5v--->0-1v
反比例放大啊
再加电压跟随

网友N:
两级比较好,顺便把低通滤波做上。

网友O:
如图一 一个射极跟随器加电阻分压,如果效果不好,并且电路对功耗没有硬性要求就减小分压电阻,不过20k我感觉够用了。
两级射极跟随器有点浪费了

网友P:
用第一个图就行。

小于1的运放,必须双电源,没必要;
图2会影响输入的阻抗;
不用考虑ADC输入的阻抗,一般足够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供电电压2.5V,内部参考电压1.2V,参考电压最大也只能用外部2.5V,唉,不好办哪 ...

提高一点是一点。改2.5V吧

网友Q:
第一个好些,假设AD的输入阻抗为100K,带来的误差大概只有1.8%的样子。
所以最终还是看你系统对误差的要求了,对误差要求高就在输出端再加一级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一个双运放 第一集反向跟随 第二集方向放大倍数1/3 ok!
这个合理一些  电阻分压噪声大 ...

主要是板子空间不够,四路单端AD输入,要是1路用一个双运放四路就要四个,没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17#楼的

顶毛啊,没空间了,四通道单端,像他说的就要四个双运放了,班子尺寸太小了,低层都用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