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汇编怎样引用对方定义的变量?

楼主(2013-07-25):
我在此提问的不是参数传递的问题。

在汇编中定义
        Ref1    DCD   0x00000000
        Ref2    DCD   0x00000000
在C语言中怎样引用 Ref1、Ref2 ,或者怎样去修改 Ref1、Ref2 的内容。

在C语言中定义
       int  Num1;
       int  Num2;
在汇编语言中怎样引用 Num1、Num2,或者怎样修改 Num1、Num2 的内容

网友A:
用指针。以32位系统为例:unsigned short int *ptr=0x00000000;然后就可以利用ptr管理地址为0,1的内存空间了。如:*ptr=100;就可以把该字的值设置为100

网友B:
C中要使用汇编里面函数的话 需要在汇编里面使用export xxx 导出函数标号 C中加extern xxx
汇编要使用C里面的函数的话 需要在汇编里使用import xxx 导入外部标号

网友C:
汇编加global定义,加“_”区别。
比如C中的定义是Num1,汇编中就是_Num1,两者是等同的。

对了,你没说你的处理器和开发环境是什么,所以定义也有可能如楼上所说。

网友D:
不同的开发环境, 有不同的定义.
如果是 Keil MDK.
可以参考一下启动文件. startup_xx.s
最好还是翻一下编译器参考手册

网友E:
Ref1    DCD   0x00000000 类似C中define,是没有办法修改Ref1、Ref2的值!

网友F:
楼上的说法并不正确,要看Ref1是定义在哪个段,如果是在代码段,当然是常量,如果是在数据段,那当然可以修改,只不过相当于有个0的初值的unsinged long变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