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CCS3.3安装文件不完整问题

楼主(2013-07-25):
按照TI官网的ccs3.3使用手册一步步操作,但是有的文件夹找不到,例如手册上面的Copy the contents of C:\CCStudio_v3.3\tutorial\target\consultant folder to this new folder,而target文件根本找不到。

网友A:
那就是安装有问题了  你编译过程序没   你找个工程编译一下  再查看一些变量等  看看都正常不
我这边上传不了CCS3.3

楼主:
编译过而且程序可以执行,但总感觉文件夹不全,搞不懂啊!除了安装ccs3.3软件之外还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啊?有没有补丁一类的东西需要安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过而且程序可以执行,但总感觉文件夹不全,搞不懂啊!除了安装ccs3.3软件之外还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啊?有 ...

如果使用28335的话需要做补丁升级   只要编译正常就可以啦
你可以连接仿真器  如果连接正常   就没啥问题

楼主:
恩 连接正常 多谢版主的热情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连接正常 多谢版主的热情解答

那就正常使用吧  出了问题在解决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