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源和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学430不是很明白时钟源、时钟系统的概念。
以我的理解,时钟系统是个供给时钟信号的“东西”
而时钟系统需要时钟源来驱动,时钟系统选择的时钟源不同,驱动能力也就不同,在驱动能力范围能可以使用分频要控制给予信号的大小。
而MSP430有时钟源LFXT1CLK、XT2CLK、DCOCLK、VLOCLK
有时钟系统ACLK、MCLK、SMCLK

可是例如以下程序,

BCSCTL3 |= LFXT1S_2;
//LFXT1=VLO,这个就不太理解了,LFXT1与VLO应该是同级的,可以互相赋值?
//应该是MCLK = VLO 的啊!!

  BCSCTL2 |= SELM_3+DIVM_3;
//MCLK = LFXTCLK
//为什么不直接MCLK = VLO,而是LFXT1= VLO,然后MCLK = LFXTCLK

/****CPU运行在VLO时钟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6;//P1.6配置输出
  P1OUT = 0;//关闭LED

  BCSCTL3 |= LFXT1S_2;//LFXT1=VLO

  IFG1 &= (~OFIFG);//清除OSCFault标志

  __bis_SR_register(SCG1+SCG0);//关闭DCO 将SR里面的SCG1+SCG0置位

  BCSCTL2 |= SELM_3+DIVM_3;

  while(1)
  {
    P1OUT = BIT6;
    __delay_cycles(100);
    P1OUT = 0;
    __delay_cycles(5000);
  }
}

楼主:
:( 没人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A:
低频时钟源LFXT1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部的VLOCLK,一个是内部的LFXT1CLK,注释那个地方应该是低频时钟源的意思。如果像你说的MCLK=VLO这样写注释才是真正的越级喽。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