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C6713程序下载时出现映射错误,求大神相助啊。。。

楼主(2013-07-25):
在网上查了下,断电重启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啊。。。
附上.cmd:
MEMORY
{
   SDRAM       : origin = 0x80000000,         len = 0x100000
}

SECTIONS
{
        .vectors > SDRAM
        .text    > SDRAM

        .bss     > SDRAM
        .cinit   > SDRAM
        .const   > SDRAM
        .far     > SDRAM
        .stack   > SDRAM
        .cio     > SDRAM
        .sysmem  > SDRAM
}

网友A:
你这个CMD文件是我见过最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MD文件是我见过最简洁的

请问我的.cmd文件中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才导致出错?

网友A:
地址0x80002c00这个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可用存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