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TMS320F28035 的cla功能连接

楼主(2013-07-25):
G:\我的资料\ccs错误\CCS版本.bmpCCS3.3中,配置TMS320F28035,连接cla时,报错如下:

有没有哪位高手使用过,CCS3.3,TMS320F28035 的cla功能,还望指点下,不胜感激!

ccs版本:CCS V3.3.83.20G:\我的资料\ccs错误\CCS setup

Warning:
Error 0x40000202/-1
Warning during: Memory,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TRIVIAL_NEG <-1>
This '-1' value should be returned only during code development.
It is a temporary value used when a more appropriate error value
has not yet been assigned. This is the most negative of the three trivial
error numbers that are used by USCIF adapters, drivers and utilities.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SEED XDS510PLUS
Cpu Name: cla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楼主的图一个也看不到

楼主:
你的怎么会这样?我这边显示正常哦

网友B:
图片使用上传功能,别拷贝--粘贴。

楼主(2013-09-16):
换了个5.2的版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C:
换个 CCS5 以上的版本吧.
CCS3 的编译器应该不会支持 CLA 吧

网友D:
ccs3.3用不了CLA的,要用CCS5才行啊。

网友E:
这个分享的我先谢谢的了,很不错的分享的,例程很给力的

网友F(2017-01-20):
这里有个手册,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