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想问一下大家烧裸机程序怎么烧,烧之前需要先烧u-boot,和li

楼主(2013-07-25):
想问一下大家烧裸机程序怎么烧,烧之前需要先烧u-boot,和liunxnei内核吗,还是直接只烧裸机程序就可以。还有烧裸机程序是不是不像单片机那么简单,只要把c程序烧进去,是不是还要烧什么启始文件,现在刚学qt2440的板子几天,问题好多啊,求大神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先看看开发版的手册,慢慢来。

网友B:
建议你烧裸片的话把引脚引出来然后找几个座子焊上去然后容易你连接烧录器

网友C:
恩 是直接烧的 需要一个启动文件 start.S之类的,做一些初始化,然后引导进入main函数

网友D:
裸机没有uboot,内核之类的说法,直接烧
具体看你的设计,不一定只有一个烧录块,有的也会分成多个。

网友C:
对于刚开始学的童鞋来说,裸机你可以把他理解为单片机程序,不需要什么uboot都可以烧写的,我用的是open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