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r sdram突发读写传输

楼主(2013-07-25):
   最近想用sdram进行读写,可是看到有种传输叫burst,看了资料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写入的地址行列是(200,100),burst length是4,那我写入的地址是不是(200,100),(200,101),(200,102),(200,103);如果我给读地址为(200,100),用led灯显示出来,那最后led灯显示的结果是地址(200,100)的数据还是地址(200,103)的数据呢?菜鸟问题,不知道描述的清楚不清楚,希望论坛的大牛们指教,焦虑中。。。

网友A:
看你的模式选择应该是突发读/突发写模式,用led显示肯定是读出的最后一个地址的数据,即(200,103)这个地址上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模式选择应该是突发读/突发写模式,用led显示肯定是读出的最后一个地址的数据,即(200,103)这个地 ...

对头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说法:)

sdram只支持突发读/突发写,和突发读/单一写这两种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ram只支持突发读/突发写,和突发读/单一写这两种模式。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