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的控制效率真的这么高?热量很低。

楼主(2013-07-25):
买了24V转12V的板子。我加负载输出有7A电流,电感基本没温度温升几度吧,MOS管温升20度不到,用手按住一会儿热量就传到手上,在摸mos管就没什么温度了。板子上四个mos管(四个管子温度不同)。我看一些公司的芯片介绍大多数都是上下两个mos管,我看他的板子上就是上下又并了一个mos管,这样一个端口驱动两个mos管,有问题么?
还有一个带壳的里面看不到电路,大小70*70*35mm我让他输出了12A的电流,壳子温度50度左右,室温30度。温升如此的小呀,和我自己用那种DC-DC的集成芯片温度差距也太大了吧。
以下是下午补充的图

加的12个12欧姆的负载,旁边加了风扇只给电阻散热
从早上一直运行着,一直用那个带壳的做的,室内温度28,壳子温度不超过六十,温度表不怎么好测量,点踩的温度老是不准才四十几度,用我手握着感受的温度,应该是超五十度。完全可以长时间放在手里应该不会是超过六十度的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啊,电流那么大散热做的那么好吗?

楼主:
图片已经上了,对电源有经验的人能不能说下,这个电感的问题呢,自己用LM2576或者DC-DC的频率高点的,做出来的电路一般在2A左右电感就会非常的烫,而上面这个电感都7A了电感才温升几度,电感的奥妙在那里呢?

网友B:
相同电感量,线径越粗,内阻越小,越不会烫

楼主:
有公式?或者经验?假定一个电感量100uH,环形的,频率200k的电路,过3A电流,线径多粗可以温升十度以下呢

网友B:
这种计算很不靠谱,你先得确认所用磁环的材质,导磁率,才能进行计算,这个若不确定,一般是先绕10匝,测得每10匝的电感量,求得100uH的匝数,再计算所用线径是否塞得下.实际上计算出来的(密绕),绕制时往往空间不够. 要反复几次才行.原则是越粗越好,不行就换大磁环.磁环选材也得根据频率,高,低频材料是不相同的.

〓◆ 小工具专揖 共 86个 73.5M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计算很不靠谱,你先得确认所用磁环的材质,导磁率,才能进行计算,这个若不确定,一般是先绕10匝,测得每10匝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