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winavr-20071221/bin/../../../avr/bin/ld.exe: region text is full

楼主(2013-07-25):
我用的是MEGA8芯片,配置已经选择mega8,-0s了。

我代码编译后出现这些错误,网上说是代码太多了,
我把主函数里面代码全部屏蔽掉,还是会有这样的错误,所以感觉不是代码太多的原因、
群里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怎么不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B:
应该是使用了库函数,像mega8这种的最好还是节省点用比较好

网友C:
应该是代码超出 FLASH 空间了.
据我测试, Winavr- 20060421 版的代码效率是最高的, 不妨试试

网友D:
可以把代码移植到其他编译器里面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最好确定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