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中中断向量表重映射例子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我查看了一下固件库(3.5 去年下载的)中的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函数
  1. NVIC_SetVectorTable
其中给出了一个从BANK1 还是 BANK2 启动的例子
#define BANK1_START_ADDRESS       0x08000000
#define BANK2_START_ADDRESS       0x08080000

/* Set the vector table address */
#if defined(BOOT_FROM_BANK1)
/* Set the vector table to the Bank1 start address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BANK1_START_ADDRESS);
#elif defined(BOOT_FROM_BANK2)
/* Set the vector table to the Bank1 start address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BANK2_START_ADDRESS);
#endif /* BOOT_FROM_BANK1 */
是不是 BANK1_START_ADDRESS 写错了,应该是相对偏移地址,这里直接写了绝对地址?

网友A:
原理上说,似乎是错误的。应该是Offset
但是如果你是在Flash里面跑的,最终是正确的,因为它会和基址进行OR,所以0x08000000和0x00000000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