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 把PB4配置为普通管脚后,不能用jtag下载?

楼主(2013-07-25):
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stm32L151,现在把PB4配置为普通管脚的时候,JTAG就不能用来下载了。
以前用STM32F103的时候,可以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来单独配置PB4用于普通管脚,所以JTAG下载不受影响。

请问各位:STM32L1系列,有什么办法可以在配置PB4之后,还可以使用JTAG来下载?
谢谢。

网友A:
用SWD模式试试看,另外就是设置BOO0/1改为从SRAM启动

网友B:
换SWD模式。

网友C(2014-07-16):
请问你的stm32L151怎么将PB3、PB4配置为普通管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stm32L151怎么将PB3、PB4配置为普通管脚的啊?

L151直接配置为普通引脚就行,不像F系列需要关闭一些功能。

网友D(2014-12-18):
引用 楼主:
L151直接配置为普通引脚就行,不像F系列需要关闭一些功能。

我配置成输入怎么不好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L151直接配置为普通引脚就行,不像F系列需要关闭一些功能。

PB3怎么总为高电平呢,输入低电平也不能将其拉低

网友E:
这么早就有人用STM32F151的产品了,真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