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flash文件仍然掉电丢失

楼主(2013-07-25):
同样的程序和同样的flash文件,在一板子上烧写,掉电不丢失,重新上电程序运行(但也不是很好,有时候程序就会死掉);在另外一块板子烧写运行正常,只要掉电或断掉仿真器连接,程序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是cmd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A: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先试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如果还有问题   就看看你的一下外接引脚选择是否合适
导致启动方式不一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