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闪光灯的放电电路

楼主(2013-07-25):
如图示的 IGBT GT5G131,发一个2.5ms的宽的脉冲(高为5V,低为0V)
就烧一次,GT5G131的脉冲电流130A,Vces=400V
请教下:问题在哪儿呀?  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触发电路?

网友A:
猜测可能原因
1. 瞬时电流过大击穿, 整个电路就 FlashLED, 限制电流的能力不清楚, 可能导致电流过大.
2. 高压击穿了, 关断瞬间, T2 的 12端产生高压通过电容 C1 释放到 IGBT .

楼主:
楼上好,怎么确定是高压击穿,还是电流过大?

网友B:
加一个二极管和RC吸收电路

网友C:
你的IGBT管触发信号是由什么给到IGBT控制极的? 你有没有抓过IGBT控制极的信号,应该不是很完美的方波信号吧?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触发波形受到干扰使IGBT进入放大区引起的?   有没有完整的图形传上来看看

网友D:
是烧IGBT吗
如果IGBT的驱动方波不好,上升太慢,可能会烧,但是感觉不会,你这里的电容不大,没有那么大的电流
3楼说得第2个过压烧原因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E:
7楼说得有道路理,可改小r1的值试试,或提高驱动电压,不要用5V

网友F(2014-04-05):
能仿真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