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CAN组网方式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3-07-25):
这样的CAN组网方式会有问题吗?

一般都是所有节点都串在总线下,但如图的总线拓扑结构,在数据传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CAN 有串的吗?
都是挂在2根线上好哇

网友A:
再说了,你这样接 终端电阻你放哪?

网友B:
can总线串连组网,太有想法了。

网友C:
节点不多的话,无所谓,在交叉点放一个终端电阻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节点不多的话,无所谓,在交叉点放一个终端电阻就行

正解,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菊花链的形式,节点不多,这样的连接方式问题不大

网友E:
这样不太好吧、、、

网友F:
我差点看成水管法栏了,,,,

网友G:
这样接是有问题的。速率高了反射干扰严重,两个节同时两始传数据时很容易出错。

网友H:
应该没问题,我现在用的can组网,很多的分支,带七八十个节点还挺稳定的,不过电源隔离、光耦隔离要做好,终端电阻放在某条支路上

网友I:
CAN上的所有节点不都是并在总线上面的么,汽车上那么多器件都木有问题呢。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样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