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C140RS485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我现在在搞NUC140MAX485通讯的程序。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配置成485模式以后,不发送时,RTS1/PB6一直为高;
发送时,RTS1/PB6一直为低。可是MAX485需要高电平发送。
我想请问高手,NUC140可以配置成发送为高电平吗?我指的是485模式下。
谢谢!

网友A:
RTS??不是有个电平选择吗?你不看手册 ?

楼主:
9哥,我看了。LEV_RTS位和RTS位都设置了。怎么设置都不行。
不过我用串口方式发送接收,设置这两个位是可以的。就是485模式不行。

楼主:
好了,不用AUD模式就OK了。

网友A:
用了自动模式,RTS也是自动产生的。

楼主:
也许其他地方设置不对吧,两个模式一起就不行。

网友A:
只能是一个模式。手工RTS或者 自动 AUD

楼主:
9哥,我看BSP包里的例子是AAD模式和AUD模式一起用,但是那样没搞成功。

楼主:
没有结论。我不用AUD模式就OK了,用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