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向高手求助:const 定义后的地址超出0x010000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3-07-25):
STM8的flash定义从0x008080开始放const定义的内容,后面跟着程序内容。
问题是,当const的量增大地址超出0x010000后,超出部分的const就不正常了。(我们用的是128K的STM8,目前总程序量不超过70K.

求高手赐教!谢谢先!

楼主:
怎么光有人看,没人顶呀!
在线求助!

网友A:
会不会编译器不支持超过 32K 的数组呢?

网友B:
有可能是数据溢出了  这个完全有可能   楼主   顺便帮你顶一个   不要急啊

楼主:
目前还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呀!
暂时删减了一些CONST定义,勉强将所有的CONST控制在地址0xFFFF一下。但后续还有要增加的呀!

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