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线性电源设计思路

楼主(2013-07-25):
如果想设计一个线性电源,如果电压是从0~600v连续可调,电流有2A,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呢?

考虑将变压器分开N个抽头,在不同输出电压时,选择不同的抽头,但是思路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有没有有线性电源设计的更好的思路呢?

望不吝,多谢多谢!

网友A:
“变压器分开N个抽头”
这个“变压器”应该是工频变压器,“N个抽头”目的是令整流滤波后电压尽可能接近输出电压,以减少线性稳压管功耗。
显然这N个抽头必须用继电器控制接通或者断开,这就需要使用多个电压比较器或者更好一些用单片机。

“更好的思路”
1、改用晶闸管代替多个继电器,体积小且寿命长。晶闸管仅作双向开关用,不作控制导通角用。
2、控制晶闸管导通角实现可控整流。这种方**率因数较差,且容易引起强干扰。
3、不用多抽头作预稳,改用隔离型开关电源预稳。可以用线性稳压管的管压降作为参量,用线性稳压管的管压降来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这样可以使线性稳压管的压降很小,功耗不大,当然发热也不会很大。这样,还可以省去又重又笨的工频变压器。
不过,电路较复杂,设计稍麻烦。

最大600V输出,这个电压比较高。线性稳压部分考虑集电极输出,可以减少辅助电源数量。或者使用光耦隔离,线性稳压管则可以用发射极输出。

网友B:
600V,2A,1200W的线性电源,如果单纯用变压器做绕组的话,体积不会小吧。
要不就是前级用开关电源,不过费用又得核算核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分开N个抽头”
这个“变压器”应该是工频变压器,“N个抽头”目的是令整流滤波后电压尽可能接近输 ...

第三条中的用开关电源做预稳,那开关电源所带来的纹波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输出呢?

如果直接可以通过反馈等方式减小纹波,那应该就不用线性稳压管来进行降压了吧,直接用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吧?

其实之前考虑过这类思路,因为想设计出来的就是低纹波的。开关电源接近工频的线性电源纹波,呵呵,实话实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V,2A,1200W的线性电源,如果单纯用变压器做绕组的话,体积不会小吧。
要不就是前级用开关电源,不过费 ...

其实自己学习用,不太想考虑成本费用问题。

关注的是前级用开关电源所产生的高频纹波怎样可以在后级上消除。有没有关于这类的文档或者提示呢?

估计反馈回路的设计需要相当注意

楼主:
发重复了。。。此楼跳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三条中的用开关电源做预稳,那开关电源所带来的纹波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输出呢?

如果直接可以通过反馈等 ...

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电源,仅用一级开关电源,无论在纹波、稳定性、调整范围、响应速度……各方面,能够达到的性能并不相同。开关电源加线性电源方案,各项性能都要好一些。否则,这种方案显然没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