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去年的电赛题,就一个数据改成了2.5kHz!求解决啊!

楼主(2013-07-25):
频率补偿电路(B题)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频率补偿电路,补偿“模拟某传感器特性的电路模块”(以下简称“模拟模块”)的高频特性。电路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电路结构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按图1虚线框中所示组装“模拟模块”电路,其中正弦波电压信号发生器可使用普通函数信号发生器。在开关K接Vs的条件下达到如下要求:
     ① Vs为200Hz、峰峰值为10V时,“模拟模块”输出Vb没有明显失真。
     ② 以200Hz为基准,Vb的−3dB高频截止频率为2.5 kHz±0.5 kHz。
  (2) 设计并制作频率补偿电路,使之达到如下要求:
     ① 频率为200Hz时的电压增益A(200Hz)=|Vo/Vs|=1±0.05。
     ②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Vo/Vs|的−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大于50kHz。
     ③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频率0~35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的波动在±2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②项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Vo输出噪声的均方根电压Vn≤30 mV。
2. 发挥部分
   (1)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指标后,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的−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100kHz ± 5kHz。
   (2)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 0~70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波动在±1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和发挥部分(1)的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输出Vo的噪声均方根电压Vn ≤10 mV。
   (4) 其他。
三、说明
“模拟模块”中的运算放大器A要求使用TI公司产品OPA2134。
频率补偿必须采用模拟方案实现,不得用DAC或DDS方式输出信号。
图1虚线内模块的性能必须满足基本要求(1)中②的要求,否则不予评测。
根据对高频响应特性的要求,频率补偿电路中插入适当的低通滤波电路可以有效降低输出Vo的高频噪声。此外,还应注意输入电路的屏蔽。
在图1所示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的条件下,在T端接入图2(a)所示的电路可简化系统频率特性的测试、调整过程。设定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Vt为频率500Hz、峰峰值5V的三角波电压,则输出Vb的波形应近似为方波脉冲。如果频率补偿电路的参数已调整适当,则输出Vo的方波脉冲会接近理想形状。若高频截止频率为fH=50kHz,则输出的方波脉冲上升时间应为tr ≈ 7μs;若fH=100kHz,则tr ≈ 3.5μs;tr的定义如图2(b)所示。应用fH·tr ≈ 0.35的原理,可将系统的频率响应特性调整到所要求的指标。注意:Ci到运放A反相输入端的引线应尽量短,以避免引入额外干扰。

(a)                               (b)
图2 辅助调试电路及波形定义
  4. 要求在Vb端和Vo端预设测试点(TP1、TP2),以便于测试时连接示波器探头。

网友A:
哪个数据改为2.5kHz了?原电路图是什么样的?没看到图1和图2啊:L

网友B:
这方面的我以前还没做过的,我好看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