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关于用LPC Time3 做的延时程序

楼主(2013-07-25):
void init_timer ()
{
  LPC_SC->PCONP |= 1<<23;  //使能TIME3
}

void Tim3_delayMs( uint32_t delayInMs)
{
LPC_TIM3->TCR = 0x02;                                      /* reset timer */
LPC_TIM3->PR  = 0x00;                                       /* set prescaler to zero */
LPC_TIM3->MR0 = delayInMs * (9600000 / 1000-1);
LPC_TIM3->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
LPC_TIM3->MCR = 0x04;                                     /* stop timer on match */
LPC_TIM3->TCR = 0x01;                                     /* start timer */

  /* wait until delay time has elapsed */
while (LPC_TIM3->TCR & 0x01);
return;
}

通过调用函数void Tim3_delayMs() 来获得延时效果,问题是:只有在第一次调用的时候延迟有效果,而在第二次调用是无延迟效果。
想请教一下大家该怎么改。

网友A:
不懂LPC 但你的问题可能是第二次时,你的定时初值没有被赋给某个定时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