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走线规则请教

楼主(2013-07-25):
对于多片的DDR3,会有两组CLK信号,这两组CLK需要等长吗?比如CLK0P,CLK0N等长,CLK1P,CLK1N等长,那CLK0和CLK1这两组需要等长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拓扑结构,不好下结论。
clk线的长度会影响你地址与DQS线的长度。DQS与数据要有关系。
这要是一个综合折中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