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音频信号输入怎么转换成差分输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5):
用运放,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楼主:
Yanwen217,你好!能解释一下原理图吗?我有点看不懂!谢谢!我的理解是:
1。声音信号通过C1,R3到达U1B的反相输入端,放大10倍后输出Vout1.但40P电容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主要增强高频信号的负反馈,使高频信号不能被放大输出?
2。U2B看不懂?麻烦指点!
3。怎么实现差分输出的呢?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1. 40pF电容与反馈电阻一起组成低通滤波,做个简单的滤波而已。
2.为了减少差分端的延迟,就从Vout1拉信号直接给到U2B,1倍增益,R5是输入电阻,R6是反馈电阻;
3.Vout1, Vout2不就形成了差分信号了么,相位刚好相反。

楼主:
Yanwen217,非常感谢你的指点!高,实在是高,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B:
基本倒相电路。
R5和R6要求严格相等,其余电阻要求不高。
R7R8R9都应该更小一些,尤其是R9。另外,R8也应该并联一个电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