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集和Thumb-2指令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5):
ARM指令集和Thumb-2指令集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只有用汇编写的时候有区别?为什么用ARM指令集写的代码不能移植到Thumb-2指令集?  谢谢了

网友A:
Thumb是16/32位指令,ARM是32位,二者不兼容。

网友B:
两者应该不兼容   这是我的猜测   楼主   最好验证一下   先顶一个

网友C:
Thumb-2指令集是兼容32位与16位指令的;ARM指令集不兼容,如需用到16位,得需要告诉编译器,我要用16位的了。

网友D:
Thumb 更好吧,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