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型

楼主(2013-07-25):
小弟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GPRS进行数据传输
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方面,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由于设备要用太阳能供电,所以对功耗要求比较高,我大概了解了一些,好像GPRS的功耗是有规定的,但是 没有功耗相对低点的GPRS模块呢
2、推荐一个工业级的、带TCP/IP协议栈的模块型号,多好应用比较广泛,相关资料比较好找的

谢谢

网友A:
所有GPRS模块的功耗都差不多,这个是根据国际标准设计的,实际使用中的功耗由使用地的移动基站信号场强决定。所以正确的办法在于选择合适的太阳能电池和后备供电系统而非GPRS模块,GPRS模块该关注的是价格和使用的便利性。

网友B:
LZ可以打电话问做这个的厂家。
万维、映翰通或者 宏电,这三家也是我们单位的供应商,他们做的工业级的都不错。
另外,GPRS的功耗大小跟你的模块运行方式有很大关系吧,比如触发上线、定时上线等,只是需要提供一个短时间的电流就可以,太阳能接超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都风靡BD的了

网友D:
测试了无数家的模块,做过无数个项目,还是觉得GU900D的功耗最给力!

网友E:
ls对GPRS模块TCP数据发送做过这样的测试吗?
每秒发送一次数据,一次1K字节,模块能不出错运行多久?

网友F:
GU900D是那个厂家的啊

楼主(2013-09-18):
GU900D的功耗能低过MC52iR3吗?

网友G:
自吹自擂吧

你自己出题,自己答

现在在低功耗上面,MC52I是其中的佼佼者,另外就是以前的wavecom的q系列,不需要外部MCU,这些功耗,性能都不错,国内还真没有能和他们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吹自擂吧

你自己出题,自己答

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我确实需要用GPRS模块  现在暂时用的SIM900A

另外我测试过MC52iR3的功耗 确实很低

网友H(2014-09-15):
gprs模块休眠功耗一般在0.9毫安的样子吧。但如果你的应用是一直gprs开启的,反而是平均待机电流更加有有意义。
哪家功耗好让他列下数字,实测起来也非常简单。

网友:
西门子的分国产(中国制造)和进口(日本和印度)的,国产的质量也不好! 但是价格超高,国内的就是便宜,但是相对西门子的不够稳定!参考,不过在国内用的话,除非是特殊用途,一般的使用国内的就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