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

楼主(2013-07-25):
(无正文)

网友A(2013-08-26):
最高的频率和功率器件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损耗;
最高频率也和需求有关,输出如果要求是1Khz的正弦波,如果你想用SPWM或者SVPWM控制,并且想的到尽量小的THD,那需要提高开关频率;
至于输出的电压,不考虑器件本身承受能力,主要跟母线电压和控制方法相关,跟输出滤波器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

变频器
LVI  380  220   690  1140 电压等级 一般采用的都是普通的三电平三相逆变或者两电平方式
MVI  级联方式,提高输出电压,控制方式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