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

楼主(2013-07-25):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范围,综合考虑目前可以实现的技术,频率的范围可以实现多大?电压多大?

网友A:
一般频率范围是0.5Hz-50Hz
电压范围就大了,最大的能到几十千伏

网友B:
频率一般0-400Hz。

网友B:
见过专用1500Hz的。

网友C:
2楼正解,不知道楼主准备做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不知道楼主准备做啥用?

想用来输出电压比较高的频率为兆hz级别的正弦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专用1500Hz的。

想用来输出电压比较高的频率为兆hz级别的正弦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频率范围是0.5Hz-50Hz
电压范围就大了,最大的能到几十千伏

想用来输出电压比较高的频率为兆hz级别的正弦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来输出电压比较高的频率为兆hz级别的正弦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MHz级别的频率,且电压较高,可以实现,但不必使用变频器这样的电路。
变频器的负载是电动机,你的MHz级别且电压较高的负载,不是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MHz级别的频率,且电压较高,可以实现,但不必使用变频器这样的电路。
变频器的负载是电动机,你的MHz级 ...

那请问maychang老师,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来实现?或者说,使用变频器电路来实现的话,有什么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maychang老师,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来实现?或者说,使用变频器电路来实现的话,有什么不好? ...

先说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及指标参数吧。
变频器本质上是开关电源,利用脉冲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瞬时值)。你要达到1MHz以上的工作频率,又要实现高电压大功率,受开关管性能限制,很难实现。但是否可以用其它方法实现?不知道具体要求,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及指标参数吧。
变频器本质上是开关电源,利用脉冲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瞬 ...

不需要实现大功率,最大几十瓦的功率就可以了,实现一个能够发生一定频率及高电压的正弦波电路,负载是电感线圈,用变频器实现的话,可行吗?

网友B:
变频器实现的话,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实现的话,不可行。

频率实现不了还是电压达不到?

网友B:
变频器就400Hz

网友E:
几十瓦的功率  几兆的频率,搞无线发射啊 !!
你参考一下那些无线米头,再加多几个三极管做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瓦的功率  几兆的频率,搞无线发射啊 !!
你参考一下那些无线米头,再加多几个三极管做功率放大 ...

无线米头是什么?

网友:
米克风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实现大功率,最大几十瓦的功率就可以了,实现一个能够发生一定频率及高电压的正弦波电路,负载是电 ...

11楼我要求“说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及指标参数”。
12楼回答,既不说多高电压,又不说频率范围。
我也懒得继续追着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几十瓦的功率  几兆的频率,搞无线发射啊 !!
你参考一下那些无线米头,再加多几个三极管做功率放大 ...

我估计楼主是要输出信号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所以想到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楼主是要输出信号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所以想到变频器。

:handshake
maychang老师太厉害了,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楼我要求“说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以及指标参数”。
12楼回答,既不说多高电压,又不说频率范围。
我 ...

maychang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也是还没确定具体参数,所以也说不准,只是有个大概的范围。。。

楼主: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也是还没确定具体参数,所以也说不准,只是有个大概的范围。。。 ...

频率1MHz左右,电压幅值几百伏,电流还确定不了,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频率变换

网友F:
电压, 频率都要高, 去拆个模似示波器, 参考通道放大器, 那个上百兆都不是问题.
不过要能抄好也不容易, 涉及很多补偿, 没搞清原理也难

网友A:
lz要干什么?什么地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