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恒温电烙铁 原理图

楼主(2013-07-25):
稳压二极管ZD1与ZD2两端电压怎么看?

网友A:
呵呵,这个我手工画过解剖的图纸。

网友B:
T叔找点东西信手拈来,管理资料做的很到位。:dizzy:

网友C:
这个有个变压器不方便,最近想整个用24v直流可工作的936电烙铁恒温控制器,大家有现成的电路吗请推荐一个,感谢!

网友A:
上面的稍微修改一下,可控硅改为MOS管就可以了。
如果老是找现成的,自己不会设计,技术永远不会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了哈,这百度原来这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我手工画过解剖的图纸。

问下两个7V5的稳压二极管ZD1、ZD2两端电压分别算多少?那个VCC画错了,是24V交流电

网友E:
T叔,你怎么管理资料的呢,指教下哈

网友F:
手上有几台936有时候会发出响声,不知道是哪个器件发出的异响?

网友G:
2楼的图是否是恒温烙铁的图,恒温烙铁有热电偶测温的,是闭环控制,热电偶是哪个器件

网友H:
学习学习   这个电路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两个7V5的稳压二极管ZD1、ZD2两端电压分别算多少?那个VCC画错了,是24V交流电 ...

是7.5V。实际稍微有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