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版主高电压运放OPA454

楼主(2013-07-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帮你咨询一下 TI 的工程师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先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好, 我帮你咨询一下 TI 的工程师

顶一个

网友D:
这个关于opa454资料的分享给大家的了

楼主:
谢谢版主 airwill,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错   顶一个

网友A:
这是来自 TI 的回复:
Status Flag 这个引脚是过温或过流的标志位,如果结温过高,会拉高,如果回复到正常操作状态,会将此引脚拉低,它的架构为开漏输出,可通过一1Mohm电阻上拉到V+。

Enable/Disable pin是指的输出引脚enable和disable,即使将输出disable掉,也不会对输入信号有干扰,这样既节省了功耗也保护了负载,Enable/Disable pin 和Enable/Disable Common引脚构成了一个回路方便和外围低压逻辑电路连接。如果将Enable/Disable Common悬空,那么可被内部10uA的电流源拉到负电压轨,如果Enable/Disable pin悬空,那么Enable/Disable电压在Enable/Disable pin common 2V以上,您可以按照datasheet Figure67中将E/D com pin 接地,E/D pin通过一1Mohn电阻上拉到V+使得E/D电平时钟保持在OPA454 shut down门限电平之上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很不错   谢谢了   版主   很给力  顶你

网友G(2014-12-30):
我的这样接怎么不行

网友G:
按照datasheet Figure76这个图该怎么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来自 TI 的回复:
Status Flag 这个引脚是过温或过流的标志位,如果结温过高,会拉高,如果回复到正常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