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线等!GND之间的飞线消失了,连好线以后3D效果图成这样了

楼主(2013-07-25):
画板呢,结果也不知道手贱按着啥了。PCB里GND之间的飞线没了,我当时没在意,就接着连,可切换成3D视图时就发现连的线不对!

我画的四层板,用的AD09,分层分别为信号、VCC、GND、信号。求大神帮忙看下咋回事儿,在线等~~~~~

楼主:
而且,图中GND焊盘明显比其它的要高亮一些,是不是错设置了啥了?

网友A:
我遇到过,80%以上是软件不稳定,你用的是AD9吗?我那时候好像是把软件从新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碰到这情况,慢慢找找原因!!

唉,关键是不知道要从哪里找了都,太伤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80%以上是软件不稳定,你用的是AD9吗?我那时候好像是把软件从新装了 ...

对,是09,那我先重装下试试看!

楼主:
好了,已经解决了!我首先在VIEW的Conection里选择SHOW NET ,十字光标点击图中的GND,飞线就显示出来了。

可这再连上后对应的3D图还是不对,然后我就退了AD,重进后就好啦!!!

再次多谢二位的回复!

网友C(2017-04-30):
今天碰到了

网友D:
众一电路专业pcb打样及小批量生产,1-10层,0.2的孔,3/3mil的线宽线剧,样板可以拼板出货,免油墨费  梁**  15019432780  扣扣: 49453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