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比较值的设定

楼主(2013-07-25):
在学习PWM模块,想用它来控制比例电磁阀,但看了有关PWM模块的资料,比较值都是在参数配置界面下完成的,但我想用一个变化的模拟量去控制PWM脉冲宽度,也就是输出信号的脉宽将随着模拟信号的变化而随机变化,但不知如何完成这一功能?请各位指点。

没人能够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14-03-20):
我也在做这个,你现在搞出来了吗

网友B:
目测直接想让脉宽随模拟量的变化而变是不行的,但是,可以繁琐一点,把模拟两转化可数字两,再用PWM_WriteCompare1(uint8/16 compare) 去改变宽度。。。

网友C(2014-04-21):
lz通过一个变量在程序里面来设置PWM的占空比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