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flash A段擦除

楼主(2013-07-25):
MSP430G2553单片机FLASH应用,查资料知道2553的flash分4段,每段64字节,共ABCD四段,其中“A 段包含校准数据。在复位之后,为A 段提供针对编程及擦除的保护。可以将其解锁,但如果需要器件专用的
校准数据,应注意不要将该段擦除。”,现在想擦除掉,写入要存储的数据,可是怎么做呢?我在擦除前加了FCTL3&=~LOCKA;,但是单步执行时到这儿就不执行了,怎么做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给FLSAH解锁吧
解锁用:FCTL3=FWKEY;

网友B:
A段一般不要动它吧,不然到后边的会很复杂的

楼主:
void Falsh_Erase(char *Addr)
{
    while((FCTL3&BUSY) == BUSY);
    FCTL1 = FWKEY+ERASE;
    FCTL3 = FWKEY;
    *Addr=0;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while((FCTL3&BUSY) == BUSY);
}
//向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
void Falsh_WriteB(char *Addr,uint8 nValue)
{
    FCTL1 = FWKEY+WRT;                            // 允许写
    FCTL3 = FWKEY;                                // 解锁
    while((FCTL3&BUSY) == BUSY);
    *Addr = nValue;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 锁定
    while((FCTL3&BUSY) == BUSY);
}
// 读flash 指定地址的字节
uint8 Flash_ReadB(char *Addr)
{
    uint8 RData;
    RData = *Addr;
    return RData;
}
这是我的代码,因为我要存储的数据正好256字节,要将ABCD四段全擦除,
Falsh_Erase((char *)0x1000);
Falsh_Erase((char *)0x1040);
Falsh_Erase((char *)0x1080);
Falsh_Erase((char *)0x10C0);//A段
但A段擦不掉啊!

网友A:
BCD段能擦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段能擦除吗?

可以的,就是A段擦除不了!

网友A:
对A段要求LOCKA= 0,方可擦除。所有你程序中需要对A段进行特别处理,先解锁然后擦除。
MSP430G2用户手册里有说明,开始竟然没发现

网友C:
问一下哈,你观察内存里面的时候,擦除后的数据是不是全为0xffff,但是擦除时操作是:空写的为0x00,那擦除后内存数据应该是0x0000才对啊,没找到解释的资料,还有,进行字节修改后,该段的所有高字节(即奇地址)为0xff,低字节(即偶地址)为0x00,这又是什么情况啊?,写入的数据,读出的数据,以及修改的数据,都正确,就是不明白刚才提的那两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A段要求LOCKA= 0,方可擦除。所有你程序中需要对A段进行特别处理,先解锁然后擦除。
MSP430G2用户手册里 ...

看的真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的真细啊

可惜没得到楼主的认可:Q

网友E:
A段的话万一要擦除的话,原来保存的参数的不要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