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launchpad进行uart通信,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总是接收不到数据,求指教

楼主(2013-07-25):
发送机代码: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TxByte=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P1OUT = 0x00;                             // P1.0/6 setup for LED output
  P1DIR = BIT0 + BIT6;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8;                              // 1MHz 115200
  UCA0BR1 = 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TX/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enabled
}

// USCI A0/B0 Transmit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UCA0TXBUF = TxByte;
    TxByte++;
    __delay_cycles(500000);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

接收机代码: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TxByte=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P1OUT = 0x00;                             // P1.0/6 setup for LED output
  P1DIR = BIT0 + BIT6;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8;                              // 1MHz 115200
  UCA0BR1 = 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TXIE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TX/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enabled
}

// USCI A0/B0 Receive ISR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UC0IFG&UCA0RXIFG))
  P1OUT = UCA0RXBUF;                        // Display RX'ed charater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
}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信号。
我手里只有一个launchpad,也没法帮楼主做下试验

网友A:
建议取UCBRSx = 6
参考资料:

网友B:
TxByte++;
    __delay_cycles(500000);
在这中断接收程序里面作何呢?

网友B:
问题肯定在这的,把这个延时程序搞掉的,,不然就是这个延时的占用太多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信号。
我手里只有一个launchpad,也没法帮楼主做下试验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UCBRSx = 6
参考资料:

谢版主,果然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Byte++;
    __delay_cycles(500000);
在这中断接收程序里面作何呢?

这个是在发送中断里面的,想要延时一下,再发第二个数据,

网友C:
根据例程修改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一下信号。
我手里只有一个launchpad,也没法帮楼主做下试验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帖哦~~

点击结贴总是出现这个,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A:
分数分配错误。你得吧十分正好分配完,而且不能给自己分配分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结贴总是出现这个,楼主指导一下,

这个就刷新下网页的重新执行结贴操作的就可以的了,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取UCBRSx = 6
参考资料:

版主我想請問 為什麼這兩塊互傳baud rate的設定完全一樣 反而沒有辦法傳輸

根據文件與原PO算法 1000000/115200 = 8.6805 (若是1M=2^20算出來的值就完全不同)
UCBRx = INT(8.6805) = 8
UCBRSx = round((8.6805 - 8) *8) = round (5.444) = 5
好像也沒設定錯誤

設定看似沒錯 卻無法傳輸 而是版主建議UCBRSx=6 才有辦法傳輸? 煩請版主幫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