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2013-07-25):
使用 ImageLcd.EXE 取模后,图片可以完全显示 但是不能充满整个屏幕

网友A:
图片大小对吗

网友B:
如果驱动没问题那就是点阵的问题。

网友C:
感觉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D:
看下你的点阵的是不是符合要求的吧

网友D:
也就是说看你用软件工具得到的关于图片的取模的结果跟你的液晶点阵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E:
彩色图片显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