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的驱动电路

楼主:
这是我用电磁阀驱动芯片L9349画的电磁阀驱动电路,求大神指点下这么画对吗?电磁阀旁边还要加续流二极管吗?电阻怎么选择呢?我是个超级菜鸟,指点下吧。。。。附上L9349的应用电路。。。

楼主(2013-07-25):
补上电路

网友A:
你这个图是典型用法,没有什么问题。数字口上拉电阻如无特殊要求,1K也行,10K也可。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你用的电磁阀驱动电压是多大,驱动电流是多少?
第二,你用的电磁阀是什么类型,自保持式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是典型用法,没有什么问题。数字口上拉电阻如无特殊要求,1K也行,10K也可。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 ...

谢谢!额定电压:24V DC 额定电流:1.65A, 驱动电流是常开3.6A 常闭2.4A,刚接触这个不怎么懂,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很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ticle/88/131/197/2010/20100902222716.html

恩恩,就是照着那个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ticle/88/131/197/2010/20100902222716.html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