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经纬度

楼主(2013-07-25):
机车在矿井下面行驶,现在要求单片机输出机车运行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的经纬度,请大家给点提示吧

网友A:
不能用GPS,比较愚蠢的方法就是,机车在有GPS的地方更新GPS,没有的话靠编码器来算位置咯,一个编码器计算角度方向,一个编码器计算位移

网友B:
矿井下的轨道是相对固定的,设定一些测试点,并预先测定出它们的经纬度(甚至 Z 坐标:海拔)。

在每一个测试点放一个 RFTag (射频卡,最好是有源的,发射距离长),机车上安装读卡器。射频卡中预先写入坐标数据。

机车运**片处,读取到坐标,连同自己的机车编号一起发送出去。

网友C:
LS的方法不错

网友D:
这个应该需要一个GPS模块

网友E:
这个如果加上一个GPS应该就比较好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需要一个GPS模块

加一个GPS应该就不难实现了

网友G:
做过相关项目的大侠可以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B:
有没有详细的方案?

网友H:
矿井里有GPS信号吗?

网友I:
这个在矿井下边的都没信号的,怎会让GPS输出经纬度的?

网友J:
在矿井下是没法输出经纬度的吧,卫星信号的接收不到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矿井下的轨道是相对固定的,设定一些测试点,并预先测定出它们的经纬度(甚至 Z 坐标:海拔)。

在每一个 ...

这种办法也算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根据相对位置读取预设的经纬度信息的

网友L:
这的却是个难点的,矿井下是没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