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3-07-25):
自己做了一个上位机的ISP下载软件,通过监听NXP的falsh magic软件观察它发送的命令,做了相同的操作,但是下载结束后,flash magic下的程序可以在跳线去掉后正常运行烧写的代码,而我的软件去掉跳线后并没有退出ISP模式,代码不运行,复位后发送'?'任然会有'Synchronized'应答,不明所以中。

网友A:
应该不是烧写的代码不正确的问题,使用flash magic下载一个我自己写的hex文件后可以正常退出ISP模式,而我这个就不行,跳线不起作用。

网友B:
感觉不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C:
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D:
程序得贴出来看看,才能帮忙找原因

网友E:
这个没有代码,不太好分析

网友F:
先检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