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接入电源后有短路现象

楼主(2013-07-25):
如图焊接的电路,接入电源后,电源提示有短路(学生电源,红灯会亮),隔一两秒时间后又可以正常工作,光掉电源的瞬间,提示短路的红灯也会亮一下。。。。检查了电路,连接没有问题。。。各路大神给小白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接入电源后,后级电路启动过程中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所以前级电源提示短路,后级电源启动之后,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了,所以前级也就不再提示短路了,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源后,后级电路启动过程中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所以前级电源提示短路,后级电源启动之后,不需要那么 ...

有几次一直提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源后,后级电路启动过程中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所以前级电源提示短路,后级电源启动之后,不需要那么 ...

电路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问题吗?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电源后,后级电路启动过程中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所以前级电源提示短路,后级电源启动之后,不需要那么 ...

还有,后级为什吗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啊。。。。

网友A:
可能你的前级就是你说的学生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也有可能是后级电路有点问题,现在你应该做的就是测试一下后级LM2576电源电路,看它的空载功耗有多大如果功耗过大,就证明后级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后级为什吗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啊。。。。

仔细看规格书,里面有“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问题吗?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

在ON/OFF脚加个缓启动可以改善

网友C:
你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2576也用了年把了,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恩,按照8楼说的,加个延时启动试试。

网友E:
应该没有大问题吧。我用2576-5的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按照8楼说的,加个延时启动试试。

还是有这个现象,不过时间变短了很多。是不是输出电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F:
接入电源后,后级电路启动过程中需要一个瞬间大电流,所以前级电源提示短路,后级电源启动之后,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了,所以前级也就不再提示短路了,正常现象

2楼说得对,这是2576做反压的一个缺点。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大仙的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2576也用了年把了,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做过反电压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G:
学习一个  很不错   顶一个

网友H(2018-06-11):
电源小白,我做负电源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过把输出的那个电解电容改小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明白数据手册里电路图为啥用那么大的电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负电源加了那个延时启动会烧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大佬能告知?

网友I:
这种做负电源的时候启动电流特别大,不知道为什么。并且我用LM2576根本就没成功换别的DCD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