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PWM高频

楼主(2013-07-25):
各位  小弟刚接触   ATmega16   现在要产生2路   PWM高频50KHz     翻阅了好几天资料终究感觉高频是个问题,求大神们指教下应该怎样设计程序

楼主:
浏览过的大神就指教下吧  小弟真心感谢了

网友A:
要求不清晰,50K PWM占空比是多少,是否需要可调?
固定占空比的,可用timer做

网友B:
有些直接有PWM功能,直接写寄存器就可以,如果没有用TIMER有点麻烦,振荡源高还行,慢的话,会影响程序的执行,要是PWM时间短,直接用Delay();也是可行的!

网友C:
楼主出来把问题再描述一下  看看要不要改变占空比

网友D:
系统时钟的主频是多少啊?主频低是不可能有高频输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清晰,50K PWM占空比是多少,是否需要可调?
固定占空比的,可用timer做 ...

首先  先谢谢您   要求可调频和可调占空比: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来把问题再描述一下  看看要不要改变占空比

需要:)

网友:
请问  各位楼上的大哥  我现在考虑到用ATmega88   想用PWM  14  模式  但是配置好像遇到点麻烦  就是那个模拟触发还是有点不理解   做个的大神悉心指教  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