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继信号放大后再问一滤波器问题,望各位解答

楼主(2013-07-25):
用软件模拟的一个中心频率为500Hz,带宽为10Hz的滤波器(声音信号为500Hz,为防止外界信号干扰,所以通带就很小)
现有以下问题不是很明白
1:用运放做滤波器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比如说“增益带宽积 压摆率”
2用运放做滤波器时,一般用什么运放比较好,是不是不能用功率放大器赫尔音频放大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功率放大的时候就可以用,如果你输出不需要很大的功率那就浪费了,一般功率放大器都是做驱动大功率设备的,比如大功率的扬声器。你要是用于信号检测,没有必要使用

网友B:
这么多运放   感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   楼主   有点浪费

网友C:
如果中心频率为500hz,则对运放带宽没有太高要求,若要做到通带越窄,则滤波阶数越高,相应的运放就要多一些,信号调理部分对功率也没有太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运放   感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   楼主   有点浪费

但是通带要越窄越好,我设置的是10Hz的通带,也就是495-505,阶数应该要多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中心频率为500hz,则对运放带宽没有太高要求,若要做到通带越窄,则滤波阶数越高,相应的运放就要多一 ...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功率放大的时候就可以用,如果你输出不需要很大的功率那就浪费了,一般功率放大器都是做驱动大功 ...

好的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